XPT2046触摸屏的读数一直为FFF,求助?

楼主(2012-12-21):
各位大侠,最近测试了一下触摸屏,控制器是XPT2046,无论是软件模拟SPI,还是用硬件SPI,从2046读回来的X,Y坐标都是一个值4095(FFF),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触摸屏是 电容触摸吗?

读回来的X,Y坐标都是一个值4095(FFF), 说明触摸屏没有检测到触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是 电容触摸吗?

读回来的X,Y坐标都是一个值4095(FFF), 说明触摸屏没有检测到触摸。 ...

:handshake

楼主:
是四线电阻屏,点击屏幕的时候,XPT2046的中断引脚可以触发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是 电容触摸吗?

读回来的X,Y坐标都是一个值4095(FFF), 说明触摸屏没有检测到触摸。 ...

请问大侠,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如果触摸还是FFF,那就是线没连好

网友A:
可以这么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在四线电阻屏的这4线上接示波器,看上面有没有波形。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用软件模拟SPI总线时 读数据时一个符号写错了,用SPI总线时没有问题的

请问您是那个地方的符号写错了?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哪个地方读数据错误了,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也是采用的模拟的S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哪个地方读数据错误了,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也是采用的模拟的SPI ...

是模拟SPI总线读取数据时的符号写错了,把MISO的引脚设置成了INT的管脚信号,所以错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模拟SPI总线读取数据时的符号写错了,把MISO的引脚设置成了INT的管脚信号,所以错误了 ...

能看看你模拟读取数据的那部分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看你模拟读取数据的那部分程序吗?

好的,明天给你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看你模拟读取数据的那部分程序吗?

// 软件模拟SPI方式读取触摸屏控制器
#define TOUCH_INT_PIN        GPIO_Pin_7
#define TOUCH_INT_PORT       GPIOF
#define TOUCH_INT_PIN_SCK    RCC_AHBPeriph_GPIOF

#define TOUCH_CS_PIN         GPIO_Pin_0
#define TOUCH_CS_PORT        GPIOF
#define TOUCH_CS_PIN_SCK     RCC_AHBPeriph_GPIOF

#define TOUCH_SCK_PIN        GPIO_Pin_15
#define TOUCH_SCK_PORT       GPIOC
#define TOUCH_SCK_PIN_SCK    RCC_AHBPeriph_GPIOC

#define TOUCH_MIS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TOUCH_MISO_PORT      GPIOC
#define TOUCH_MISO_PIN_SCK   RCC_AHBPeriph_GPIOC

#define TOUCH_MOSI_PIN       GPIO_Pin_13
#define TOUCH_MOSI_PORT      GPIOC
#define TOUCH_MOSI_PIN_SCK   RCC_AHBPeriph_GPIOC

#define TFT_TOUCH_CS_L       GPIO_ResetBits(TOUCH_CS_PORT, TOUCH_CS_PIN)
#define TFT_TOUCH_CS_H       GPIO_SetBits(TOUCH_CS_PORT, TOUCH_CS_PIN)
#define TFT_TOUCH_INT        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INT_PORT,TOUCH_INT_PIN)

#define TFT_TOUCH_SCK_L      GPIO_ResetBits(TOUCH_SCK_PORT, TOUCH_SCK_PIN)
#define TFT_TOUCH_SCK_H      GPIO_SetBits(TOUCH_SCK_PORT, TOUCH_SCK_PIN)

#define TFT_TOUCH_MOSI_L     GPIO_ResetBits(TOUCH_MOSI_PORT, TOUCH_MOSI_PIN)
#define TFT_TOUCH_MOSI_H     GPIO_SetBits(TOUCH_MOSI_PORT,   TOUCH_MOSI_PIN)

#define TFT_TOUCH_MISO       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MISO_PORT,TOUCH_MISO_PIN)

/*******************************************************************************
函数名称:TFT_Write_Byte()
功    能:向SPI总线发送和接收一个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FT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TFT_TOUCH_SCK_L;
        for(i=0;i<8;i++)
        {
           if(dat&0x80)  TFT_TOUCH_MOSI_H;
           else          TFT_TOUCH_MOSI_L;

           dat<<=1;
           TFT_TOUCH_SCK_L;
           TFT_TOUCH_SCK_H; //输出上升沿有效

        }

}
/*******************************************************************************
函数名称:TFT_Read_AD()
功    能:读取X轴或Y轴的ADC值
参    数:CMD---指令
返回值  :读到的数据--12位有效数据
********************************************************************************/
unsigned short int TFT_Read_A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short int  Num ;

              TFT_TOUCH_CS_L;    // CS=0 --选中XPT25046
              delay_us(10);
              TFT_Write_Byte(CMD);
              delay_us(10);            // 延时等待转换完成--ADS78最长转换时间
        TFT_TOUCH_SCK_L;
        delay_us(10);
              TFT_TOUCH_SCK_H; //输出上升沿有效
              TFT_TOUCH_SCK_L;
              for( count =0; count<16; count++)
              {
           Num <<=1;

                                         TFT_TOUCH_SCK_L;
                                         TFT_TOUCH_SCK_H;

                                         if( TFT_TOUCH_MISO )Num++;

        }
              Num >>=4;           //只有高12位有效.
                                Num &=0xfff;           //只有高12位有效.
              TFT_TOUCH_CS_H;        // CS=1 结束通信
              return(Num);
}

网友D(2013-01-29):
引用 楼主:
// 软件模拟SPI方式读取触摸屏控制器
#define TOUCH_INT_PIN        GPIO_Pin_7
#define TOUCH_INT_PORT  ...

谢谢了哈!仔细对比一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2013-06-05):
哈哈,发现了枫叶在这里的求问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发现了枫叶在这里的求问帖子

呵呵,好像咱们认识啊,这个问题是片子的问题,已经OK

网友E:
eeboar的活跃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boar的活跃份子

呵呵,网名不同不好认呢

网友F:
问题解决了   就好   不错   多多努力   顶一个

网友E(2013-08-15):
哈哈,彼此彼此

网友G(2016-02-12):
你好 我用的XPT2046 能帮我查一下程序吗?我读出来的 不是全高就是全低 BUSY信号也是常高

void XPT2046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XPT2046:  BUSY: PB5  MOSI: PB6 IRQ: 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XPT2046:  BUSY: PB5  MOSI: PB6 IRQ: 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XPT2046:  clk: PD3  CS: PD4  MOSO: PD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XPT2046_CS_HIGH()  ;//XPT2046_CS_LOW();
}

u16 SPI_WriteByte(u8 in_data)
{
    u8 i=0,x=0;
    u16 out_Data = 0;
    XPT2046_CS_LOW();
    XPT2046_CLK_LOW();
        x=in_data;
    for(i=0;i<8;i++) // 发送1字节读取命令
    {

        if(in_data&0x80)
        XPT2046_MOSO_HIGH();
        else XPT2046_MOSO_LOW();
        in_data<<=1;
            XPT2046_CLK_LOW();
                SpiDelay(200);
        XPT2046_CLK_HIGH();
                SpiDelay(200);
    }

    XPT2046_CLK_LOW();
    SpiDelay(200);
    XPT2046_CLK_HIGH();
        SpiDelay(200);

    for(i=0;i<16;i++) // 接收2字节结果
    {
        out_Data<<=1;
        XPT2046_CLK_LOW();
                SpiDelay(200);
        XPT2046_CLK_HIGH();
        if( XPT2046_GET_MOSI())out_Data=out_Data|0x01;
                SpiDelay(200);
    }
    out_Data>>=4;  // 结果右移4位,获取高12位有效数据
    XPT2046_CS_HIGH();

  return out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