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掉仿真器,STM32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2-12-21):
为什么我用sw接口给stm32下载后,拔掉仿真器,stm32就不工作了啊

网友A:
Please Check pins of BOOT0 and BOOT1

网友B:
你的BOOT跳线是不是跳对了。要跳到USSER FLASH

网友C:
另外,也可能跟你的复位电路有关,检查一下..

网友D:
要重新上电,复位之后才会运行你的目标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