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差分线

楼主(2012-12-21):
求教各位大侠,我用AD09,怎么画等长的差分线,想知道怎么在软件中设定

网友A:
:lol论坛里貌似有这样的帖子,不过不记得在哪了。。。。

网友B:
找个教程看下

网友B:
版主很多这个呢,很专业的两位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束

约束?怎么约束,,,,在软件中如何设置

网友C:
AD我不怎么会用 但是差分线要等长等距走线  两条线尽量靠近 以便更好地消除共模干扰 减少电磁辐射 但和其他信号线或总线尽量远 3-5倍的差分线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很多这个呢,很专业的两位版主

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