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电流恒流电源

楼主(2012-12-21):
求恒流电路图一张。输入DC24V。 输出 电流0-10A可调
网上原理图到是有不少 但是没一个是标注型号的:Q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元件 向各位高人求解
不计成本 高精度。寿命长。稳定。进口天价零件也可以
真心求解啊。。如果带图分析更好。。。:QDIY出来必有重谢。
本人做工艺品的。手里没什么好东西。就赠100cm*50cm纯手工刺绣一张 带装裱 以示谢意

网友A:
不计成本 高精度。寿命长。稳定。
这些要求太粗糙了.
还缺些参数, 比如输入电源的要求, 响应特性, 允许纹波.

网友B:
楼主不是做电子的?
为什么要做恒流的东东呢?
想转行?
既然找到了原理图,自己分析下也行啊,
电流没那么大,换器件,
因为原理是同的

网友C:
买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做电子的?
为什么要做恒流的东东呢?
想转行?

版主羡慕啊,感觉做电源的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做电子的?
为什么要做恒流的东东呢?
想转行?

版主啊 我只是想DIY一个:L

网友B:
你是想做0-24V 可调 0-10A的可调 稳压电源吗?
如果你没有点基础,这个恐怕比较难实现
有条件淘宝买个吧,这个省时省力,还可以拆开研究,
还可以仿制 DIY 一个 至少有个参考 实现起来比较靠谱。
这个过程中,如果你都弄懂了,你会学到很多的,
另外,八卦下,刺绣 难道楼主是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