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推荐个三极管,好买的。

楼主(2012-12-21):
VCBO和VCEO到300V以上;
ICM400mA以上;
功耗1W;
hFE在100左右;
工作频率15兆以上;
PNP管;
最好塑封的;
好买的型号。

网友A:
可以在CRT电视的行管和电源开关管中查手册选,现在这些器件的价格极其便宜,淘宝上有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JE13007如何

MJE1300x系列的放大倍数实在太小,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RT电视的行管和电源开关管中查手册选,现在这些器件的价格极其便宜,淘宝上有大把。 ...

我要400毫安的中功率管即可,你说的这两种太大了。

网友C:
MJE350
2SA1156
2SA1009

网友D:
PNP的,很少,不好买。

楼主:
多谢各位,系统问题暂时结不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