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6_1_ISR

楼主(2012-12-21):
这是定时器的中断函数嘛?我用的是cy8c24423.这个函数的意思不是我的定时器每次到达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就去执行这个函数?不是的话求解释

网友A:
Designer 使用的是 ImageCraft 编译器。 该编译器定义中断函数的格式为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sr function name>

比如定义一个timer的中断函数 tmr_is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mr_isr
...
void tmr_isr()
         {
         ...
         }

另外请看一下这篇**:http://www.cypress.com/?id=4&rID=3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