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电阻测量

楼主(2012-12-21):
小弟需要测电压互感器(10KV/100V  35KV/100V 等等)的二次绕组(可以看成电阻和电感组成)的直流电阻R2,采用LM317构成直流源,R2一般在 0.5欧左右,直流源电流大小为0.25~0.3A 电路中另串联0.5欧的采样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上的电压不是直流电压,而是一个频率很高的交流信号,100kHZ +—7v左右
怀疑是绕组的电感的影响 (但通过的是直流源。。。不懂)

不知道大家有啥好的建议来测量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A:
试试看将电压互感器一次短路掉再测量二次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将电压互感器一次短路掉再测量二次直流电阻。

试了,一次侧短路后二次侧两端还是频率很高的周期信号,只是幅值小一点
我还用过小的电压互感器(100/2)试了下 二次侧两端也会有这样的 周期信号,只是频率比较小

网友B:
初级短路,还有信号!哪儿来的。不是在路(10~35kV)测的吧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独测互感器本身,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即可,楼主的想法莫非是想批量自动测试?
至于楼主所及高频信号应该是来自你的电路其它部份或周边的干扰,查找干扰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