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中电场干扰强还是磁场干扰强

楼主(2012-12-21):
(无正文)

网友A:
也愁,不知道你要什么

网友B:
哪个对设备有影响,使用哪个咯

网友C:
两端接地防止磁场?

网友C:
解释:
1、尽量降低干扰的强度,比如拉大距离。
2、尽量减少环路的面积,如多多使用双绞线、导线紧靠、减短线。
3、研究磁场方向,使信号线磁场方向与干扰磁场尽量垂直,也就是避免信号线与干扰线平行。
4、如果用屏蔽线,可以让屏蔽层走信号返回电流,但是不要让屏蔽层走跟信号无关的电流,否则屏蔽层电流会在信号线上耦合出噪声。也就是说如果屏蔽层接大地,不可两端接,必须为单端接。如果屏蔽层接信号地,那么可以两端接。
5、结构上的屏蔽,对低频磁场效果不是很好,实施起来比较麻烦。

磁场干扰多由磁场感应出电压,实际中多为差模干扰。

个人愚见,供参考

网友D:
网上有很多关于EMC的资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