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路怎么做 谁给点指点

楼主(2012-12-21):
意思就是将 输入信号 镜像  类似 反相器但又不是反相器
输入正的信号   输出也都是正的 。
波形 是对称的

网友A:
时间反演? 这种景象可能通常只能在科幻片中见到.
频谱倒置到是可以有, 但是不符合楼主的需求.

网友:
最还能画个图

网友B:
A/D -  存储- D/A

楼主:
我也不明白 ,还是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