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TOCAD图导入到PROTELL99里问题

楼主(2012-12-21):
最近看到有人将AUTOCAD图形直接转换到PROTELL99里,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请高手们指点迷津,可我试过多次,导入后的尺寸不一样,为什么?

网友A:
单位不一样,应该mm对mm,mil对mil

网友B:
還有就是CAD檔的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還有就是CAD檔的格式

老兄 请教下CAD的dxf格式导入到AD9中,用以定义板子外形尺寸,具体怎么做。
我用CAD画了个板子外形尺寸,保存成2004版的dxf格式后,在AD9中导入总提示错误,
不知道哪里有设置不对的地方,知道的话请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2000版的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0版的试下

貌似还是不行。不知道能否留个qq这样请教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D:
我试过,要保存成为2000的dxf格式,然后要在PCB界面内导入,注意一下单位,还有CAD和protel的层与层之间对应,导入需要的层就好了,还要设一下线宽之类的

网友E:
请提供CAD文件,我可以帮你导入后再给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