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MA7455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振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各位大虾,最近在搞一个项目,需要检测物体的有木有振动,如碰撞,敲打之类的,我用了飞思卡尔的mma7455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去测量,发现并不能测量物体是否有振动。
我把芯片放在水平桌面上,然后用手机振动去振动芯片,芯片只产生水平位移,并没有角度上变化,请问各位,应该怎样去检测这种振动呢?
PS:我已经把三个轴的加速度和角度都已经算出来,能否利用这些数据去判断是否有振动?。。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采集速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集速度不够吧

已经已经快到达最大速度,用IIC传输的也就400Khz ,精度的话也用了64LSB/G  我也想不明白振动源就在旁边却检测不出来。。

网友A:
你用手拍桌子,重点,看看有没有反应.
或者直接那产品来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拍桌子,重点,看看有没有反应.
或者直接那产品来摇

嘿嘿。摇那模块就没问题,检测得出来,手拍桌子要让芯片有角度的变化才会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

,估计那个东西,变成粉咯。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那个东西,变成粉咯。哈哈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男人该舍弃就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