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信号匹配电阻

楼主(2012-12-21):
一组16位的数字图像信号,及行场同步,时钟信号到编码芯片。时钟信号上的匹配电阻太小时,编码容易出错致图像不正常,当把匹配电阻加大至PP值为0.2V左右,(时钟频率为30M)短时间测试编码正常,请问这个PP值会不会太小,30M的时钟信号PP值多少算正常范围?

网友A:
去看编码芯片的输入要求,器件手册上会有载明,脱离具体元件去谈信号幅值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