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信号如何采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21):
频率为500Khz,每个脉冲脉宽是600ns,类似于高斯脉冲形状,我画的不太好。
我想采集每个脉冲的幅度。
大家帮出出方案,谢谢了

网友A:
采幅度  这个不好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幅度  这个不好采

是因为500Khz太高了吗

那如果降低一些呢,比如改为200Khz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是想用软件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是想用软件做吧?

硬件软件都可以。大家觉得哪种实现方法好?

网友C:
高速AD加高速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坛有过讨论: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1208/136079.htm

1、这**的做法 精度会如何?

2、用高速AD去实现这个采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AD加高速CPU啊

高速AD和FPGA怎么样? 必须用c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速AD和FPGA怎么样? 必须用cpu?

也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这**的做法 精度会如何?

2、用高速AD去实现这个采集,怎么样?

这篇**所用的芯片估计满足不了600ns的速度要求. 不过耐心搜索一下论坛以往的讨论, 可能有满足需求的资料. 我正在试着查找.

网友B:
峰值采集对器件要求都挺高的,不知道成本怎么样,没试过

不过电机电流波形大概都这样子,,你问问做电机控制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采集对器件要求都挺高的,不知道成本怎么样,没试过

不过电机电流波形大概都这样子,,你问问做电机控 ...

不认识电机控制软件的。
我在思考用高速AD采集的话,我的信号持续的来,AD采集的数据量似乎很大很大。
同时,也许不停的实时处理,扔掉非峰值,能减少数据量。
好像这个方法软件工作量很大?

网友D:
本坛可能符合楼主需要的资料(十六楼的跨导放大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90823-1-1.html

楼主:
打开了。
好像做的指标挺高,不知道具体如何。
国内的**但愿相对真实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发的链接打不开啊

直接在百度文库中搜索下面这篇**试试:
适用于窄脉冲的跨导型峰值保持电路设计

网友D:
试试文件上传
适用于窄脉冲的跨导型峰值保持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百度文库中搜索下面这篇**试试:
适用于窄脉冲的跨导型峰值保持电路设计 ...

不知道这篇**中的电路 适合多大频率的应用场合。
好像不太适合100Khz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篇**中的电路 适合多大频率的应用场合。
好像不太适合100Khz以上 ...

文中有 "响应速度 2ns" 的字句.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中有 "响应速度 2ns" 的字句.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他说的这个响应速度 是指能适合的输入脉冲上升沿或者脉宽。
不知道输入信号重复频率加大,能不能适应。

还有,好像他得要求输入信号大于100mv,否则不行。

网友D:
如果响应时间真能做到 2ns, 对于你首帖的波形图来说速度不是问题.
至于幅度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高速放大器予以解决?
能找到拿来就能用的资料当然最好, 实在找不到也只好想办法做一些修补工作了.

楼主:
嗯,找到现成能用的很难。
集成的峰值保持芯片太少。。。。

网友E:
OPA861本人用过,1MHZ表现尚可,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A861本人用过,1MHZ表现尚可,楼主可以试试

电路形式是哪种? 传统的哪种吗

二极管用的肖特基? 我想用在小信号幅度,怕检测不出来。

不知道咱们自己做的电路 和 集成的这种芯片有什么区别,会比芯片差很多吗

网友E:
目前貌似没有集成芯片,PDKO1已经停产。
二极管用的是插件4148,也试过MOS管和9013的PN节,在反馈环内,应该不影响幅度。
高速的原因是因为OPA861电流输出,不存在电压摆动速率问题,电容充电后需要配合增加一级低偏置电流高速缓冲器构成反馈并提供缓冲。
实际制作尤其注意漏电--所有的漏电--包括PCB、二极管反向漏电、电容漏电、后级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尽管如此,你需要尽量在保持的峰值漏下去之前用MCU把数算出来。此方案的放电问题也是一个问题。你需要综合考虑。
建议你定方案之前先看看OPA861的官方资料,然后仿真一下。
如果能用,这确实是比较节省成本的方案。图类似于如下,我做了修改,但多年过去,我设计的图已经丢失,你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貌似没有集成芯片,PDKO1已经停产。
二极管用的是插件4148,也试过MOS管和9013的PN节,在反馈环内,应 ...

PKD01停产。但还是有AD783等等
如果不考虑节省成本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方案了
看来看去似乎就这样的方案。
看来钱不是万能的啊

网友F:
1.同步脉冲和采样保持时间让他一致.
就等于ad采样使用外触发

网友:
有点像信号失真的,是不是和滤波器有关系啊

网友G:
是信号吗

网友G:
是信号吗 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同步脉冲和采样保持时间让他一致.
就等于ad采样使用外触发

没太看明白,请帮忙详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同步脉冲和采样保持时间让他一致.
就等于ad采样使用外触发

问题是怎么得到 和此信号峰值时刻的同步脉冲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怎么得到 和此信号峰值时刻的同步脉冲呢

如果这个信号足够光滑, 信号微分的过零时刻就是峰值时刻.

网友H:
不知道能不能用积分电路来计算。

网友I:
用两个导通截止延时不同的运放块a,b,延时大的a做为追随器接到b的反向输入端,信号同时加到追随器和b的同向输入端,b输出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的时刻就是信号峰值,由A/D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两个导通截止延时不同的运放块a,b,延时大的a做为追随器接到b的反向输入端,信号同时加到追随器和b的同 ...

这样得到的峰值准确吗?
能这么准找到峰值?

网友I:
峰值时间检测
我在仿真电路EWB5.0用此电路测试用游程表示模拟信号的升降,精度在于运放块两个参数Slew Rate和Unity Gain Bandwidth的选择,。如果检测输入信号500KHz的正弦波的峰值(谷值)时间,接成追随器的运放块的参数SR=1e+12v/s;UGB=1e+10Hz。b运放块两个参数取零,测试时适当调整。
为了防止输入信号大于电源电压,可以用电阻分压,还可以在两个输入端并一个电阻分流,或串接电阻减少冲击电流,很小的输入信号就可以满足电路的要求。

网友I:
峰值误差
输入波形曲线如果在上升时出现回踩或下降时出现反弹,就会出现电平跳变。所以这种情况要除外。
输入波形不论是正值还是负值,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线段上任何一个时间点的电平,都大于追随器1:1移相后的线段上对应时间点的电平,b运放块的“+”端是直接加输入信号,“-”端是加移相信号,就输出正电平;同理,下降时任何时间点电平状况则相反,b运放块就输出负电平。正负电平的跳变就出现在峰谷。如果波形的顶部较平坦,交叉角度小相交范围就大,电路判别交点的时间范围随之增大,在此时间范围内,电路都感知不到的电平变化,测出的峰值电平误差很小,是否达到要求就要评估后决定是否采用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峰值误差
输入波形曲线如果在上升时出现回踩或下降时出现反弹,就会出现电平跳变。所以这种情况要除外。
...

实习生级别,回答的答案很强大。
不会是lymex马甲吧,哈哈哈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你说的,需要消化一下。
你这种做法好像要比下面的方案简单。

峰值保持电路+AD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