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问题

楼主(2012-12-21):
给自己的STC单片机做了个串口下载器,用的是MAX232,但是搭好电路后,未给单片机和MAX232供电,通过串口发数据,就给我送啥数据回来,起初以为是电路有问题,但是经过查看并没有问题,然后将MAX232接上电源后,情况依旧,通过示波器检测发现R2OUT脚有信号,而同时T1IN也有信号,很是奇怪,各位大侠有遇到同样情况吗?求解释啊?

网友A:
没上电的时候工作,那个是因为端口在偷电,上了电以后的现象,你是不是把TTL电平的输入端给悬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上电的时候工作,那个是因为端口在偷电,上了电以后的现象,你是不是把TTL电平的输入端给悬浮了?? ...

在测试的时候是悬浮的,然后我在分析的时候将它插入了单片机的的发送/接收口,单片机没有上电,一样的情况,将单片机上电之后,单片机往上位机发的数据能接收,但是上位机往单片机发的数据,单片机接收不到,MAX232的V+与V-电压均达到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

查看了好几遍,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测试的时候是悬浮的,然后我在分析的时候将它插入了单片机的的发送/接收口,单片机没有上电,一样的情 ...

看不懂,感觉你思路已经乱了。

1.没上电的情况不要去找了,那个叫端口漏电,等你以后熟悉了再来研究。
2.不用的输入端不能悬浮。
3.把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短路232芯片TTL端RX输出和TX输入,用PC上的串口助手软件做自环线来看收发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感觉你思路已经乱了。

1.没上电的情况不要去找了,那个叫端口漏电,等你以后熟悉了再来研究。

嗯嗯,我再次弄了一遍,这次好了,主要问题是我是用开发板来测试的,可能开发板上自带的串口电路影响了我的电路,我是通过自带的电路来供电,我通过电源给开发板供电后,就OK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