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放大问题。无语了直接。

楼主(2012-12-21):
如图,在无电压输入时,有弱小的电压存在,如果输入电差为0时也会有电压输出,而且无法调零。。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图有问题还是为什么,希望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任何运放都有输入失调系数的,如果增益较高还容易耦合干扰,输出幅度会更大。超出要求的话,可以换用输入失调系数小的运放。

网友B:
恩,路过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运放都有输入失调系数的,如果增益较高还容易耦合干扰,输出幅度会更大。超出要求的话,可以换用输入失 ...

谢谢你的赐教。op07的失调系统本来就很小了。但当放大器前面本来加上的是1.25V的电压,但去测是的1.2497、这也是元件本身造成的吗?我是菜鸟。不要笑我。

网友C:
呵呵,正常现象,已经算是不错了。器件本身的失调被你放大了。你可以试试把放大倍数改小,输出也会小一些。不过你说的不能调零是什么意思?实际中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正常现象,已经算是不错了。器件本身的失调被你放大了。你可以试试把放大倍数改小,输出也会小一些。 ...

首先谢谢你。不能调零是在防真的时候。调零电阻不起作用。可能在实际当中可以。我把倍数减小一些,然后在做一级放大。在试试。

网友D:
是实际电路测试吗?
OP07不会这么差的,才放大20倍,如果你加了调零电位器,肯定可以调零的。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
不是OP07无语,是你自己无语了。

网友E:
你的表准不准

网友F:
你的电阻不匹配,你差模电压虽然0,但共模电压有1.25V,如果电阻相差0.1%的误差,你可以自己算一下,输出端有多少,

网友G:
无语,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H:
3脚接地电阻,应该不合适,你可以再选型下,这个根据DATASHEET上重新应用下;我之前是用LM358来放大用的,貌似这个电阻选值不适合,就会用这种现象

网友I:
对LZ很无语,1.25V输入输出1.2497,只差0.3mv....而且很可能是差分放大共模抑制比的问题

网友J(2014-06-20):
有一点要明确,在电路里面定义,没有输入是指输入接地,而不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