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2-12-22):
SMSC公司usb2514 晶振不启动,采用SMSC公司官方原理图,可是插上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示波器检测晶振未启动,local power输出高电平?

网友A:
焊接问题?芯片损坏? 供电电压正常么?

网友B:
1.测下开机瞬间是否有起振,
2.看下vbus_det的电压正常没?1/2 = vbus (5v) = 2.5v,或者 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芯片损坏? 供电电压正常么?

得逐一排查

网友D:
可能是芯片已经损坏了

网友E:
看下晶振的供电吧,还有其周围的匹配电容的,都检查看下的

网友F:
主要还是检查下你的晶振的,换到其他设备上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