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问题

楼主(2012-12-22):
uVision里面能够看到堆栈里面什么样子么?

网友A:
C51的堆栈位置不是固定的,由系统根据你全局变量的情况来决定;
如果你知道堆栈位置了,可以单步运行观察RAM区中相应的地方。

网友B:
看启动代码执行完以后,SP指向了什么地方(sp具体指向什么位置,和编译程序后使用多少RAM有关系)
然后去具体的RAM空间去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51的堆栈位置不是固定的,由系统根据你全局变量的情况来决定;
如果你知道堆栈位置了,可以单步运行观察RA ...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D:
C51的堆栈初始指针定义在内部RAM中,所有全局变量位置的后面开始。

网友E:
单步运行试试看

网友F:
这个应该很容易查看

网友B:
这应该是汇编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