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问题

楼主(2012-12-22):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下个msp430.dll试试看

网友B:
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C:
仿真过 没遇到你的问题啊 你看看你设置对不对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E:
LZ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F:
这种情况我原来也没遇到过的,我下去查查的啦

网友G:
protues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