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a Audio驱动问题

楼主(2012-12-22):
arm linux 驱动 realtek的alc5621后,设备文件/dev/snd有了controlC0  pcmC0D0c   pcmC0D0p   timer,
但在执行 cat high.wav > /dev/snd/pcmC0D0p时,
提示cat: write error: File descriptor in bad state。
/dev/snd/pcmC0D0p这个文件描述符为什么会有错误呢?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从哪方面进行调试?
希望各位能帮助一下我。任何发言都有可能对我有益。谢谢。

网友A:
试试板上的其它音频驱动

楼主:
试了开发板上的也是这样,他用的是TI tlv320aic23。
cat high.wav > /dev/snd/pcmC0D0p.
这句命令有问题吗?

楼主:
音频应该如何做测试呢?阿南版主。

网友A:
如果GUI已经跑起来了,直接用播放软件播放

网友B:
命令行用aplay,alsamixer

网友C:
试试其他节点吧,dsp、audio之类的通用节点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用aplay,alsamixer

我用aplay high.wav 试过了,三个时钟都有MCLK 24.576m,BCLK 1.5m左右,LRCK 48k。
DIN 有数据输入,但是spk输出信号不对,一直拉高,播放完成后又变低了。为什么音频芯片的输出信号不对呢?寄存器配置不对?

网友A:
那应该是配置还没搞对。

网友B:
I2S及其驱动看来没问题。codec用alsamixer(比较直观,基于ncursesw),或amixer设置一下,如果是成熟驱动的话。设置什么取决板级codec route,看原理图。快速尝试用amixer sset Master 90%; amixer set Master on,语法不一定正确,因为我也记不住。
也可试试jlass的建议用/dev/dsp,比较简单,不过内核要使能CONFIG_SND_OSSEMUL,CONFIG_SND_MIXER_OS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