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电路输出有尖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上图是跟随的电路,用的是TI 的084,输出5V,用来叠加在检测电路中,现在的问题是在上电过程中,输出的5V电压总带有一个尖峰,幅值在1.35V左右,如上图
给后面的检测带来影响,用示波器看了运放同相端的电压,波形平滑,没有毛刺,如上图
试着更换了R3的阻值大小,把R3短路,在R3上并了个nf级的小电容,看5V输出,波形总还是带着尖,大家给点意见吧,怎么能把上电时输出电压的尖去掉

网友A:
去掉C1,在R2并联一个1uF~10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
输出电容C1是不是太大了,瞬间充电电流较大,拉低了5v。改小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1,在R2并联一个1uF~10uF的电容试试看

多谢了,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C1是不是太大了,瞬间充电电流较大,拉低了5v。改小点看看?

谢谢了,曾把C1改成103的,结果还是有尖

网友C:
你的图我都没看懂,你是5V的基础上有尖峰,还是从0到5的过程中有尖峰呢?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运放的输出端Pin8的电压波形怎么样?

网友E: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输出接100pf,可是试试~~~

网友F:
运放在上电过程中,电压不够最低工作电压的时候,状态是不确定的。
R2并联1uF-10UF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我都没看懂,你是5V的基础上有尖峰,还是从0到5的过程中有尖峰呢?

是0到5的过程中有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运放的输出端Pin8的电压波形怎么样?

PIN8的波形和C1上的波形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在上电过程中,电压不够最低工作电压的时候,状态是不确定的。
R2并联1uF-10UF电容试试。 ...

在R2上并联电容后,C1电压上升时的尖,反而大了点,没什么效果,最后把C1换成105,尖小很多,相位变化也不大,有点奇怪

网友G:
R4改为4.7K看下

网友F:
改为LM324试试。
TL084,电源适应性不如LM324。

网友H:
直接借用了

网友I:
有可能是来自电源?LZ在电源找找问题!

网友J: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K:
尖峰的原因:输入跳沿过快,运放来不及响应,信号就直接穿过二极管(输入级都并联着反向的二极管)到输出
另外“上电的过程”是不是运放自身的电源也是同时加上?

网友K:
正常器件都是电源上来,稳定了,才开始工作的
没准备就打仗是不行的,如果有这方面的过分要求,那就不是电路设计问题,是系统整体设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