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锂电池保护芯片保护电流问题?

楼主(2012-12-22):
现在打算DIY一个移动电源,找了一个简单的DW01+8205A做的电池保护电路,有些疑问上来请教下有关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的保护电流问题根据datasheet保护芯片DW01需要控制两个串联的N型MOSFET才能实现对电池的保护, 数据手册上的过电流检测电压是指"CS"对"GND"之间的电压(Voip), 该电压参数值需要与两个N-MOS的Rdson电阻值进行换算得到过电流值Ioip, 即: Ioip=Voip/(Rdson1+Rdson2), 例如: Ioip=150mV(30mOHM+30mOHM)=2.5A.就是在输出电流大于2.5A的时候电路保护了,而我DIY的电源输出较大5.1V 2.1A,那么电池输出端电流在电压低点3.3V时电流会到(5.1V*2.1A)/(0.7*3.3V)=4.637A的电流,所以这个时候保护电路是截至无输出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背靠背并一个8205A减少Rdson电阻值Ioip=150mV(30mOHM+30mOHM)/2=5A这样是否可行?还有谁能提供个好的大电流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A:
双USB输出?

楼主:
单个ipad就得2。1A了。

网友B:
你再并个 我觉得不是很可靠,理论可行
diy 移动电源,你要做到2A
和你选的电池容量有关, 5V 2A    单颗锂电 算上效率 85%  锂电电流达3.2A
普通的18650电池  2.2AH   考虑到续航 效率 容量,你得用3-4颗 甚至更多的锂电来并。
当然,现在淘宝很多18650电池都是带保护板的,可以选这种。价格差不了多少的。
有条件呢,DIY大功率的移动电源,电池用串联, 降压 提高效率。

楼主:
所以就上来问下充电板保护电路的MOS背靠背并联会出现什么后果,理论上并联增大导通电流,但是要处理好两个MOS线路电流均流。jjjyufan 说的方法不错,多电芯串联降压模式可以提高效率,减低线路损耗,但是如果串接的MOS短路了串接的高电压直接灌到手机也有问题。难道输出端加大功率5.1稳压管?

网友A:
MOS并联还行吧,基本不用考虑均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并联还行吧,基本不用考虑均流问题

有没有低VF的肖特基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低VF的肖特基推荐?

电流?封装?你现在找到的最低Vf多少,我看看有没有比你找的更低的:$

网友C:
大把的人并联8205 MOSFET使用,走线注意点就好,好多厂家都这么干的啊

网友D:
胖展,不知道你这个方案实施了没有,过流保护你理解错了
我做过很多锂电保护,专用片子做过流保护并不是用CS检电流,而是通过CS端检电压实现的,而CS端都有一定的保护阀值,可以通过调康铜丝(或者大功率贴片电阻)来得到不一样的过流保护值。
通常检流电阻都是非常小的值,比方说你的DW01的过流保护值的CS端是150mv保护的,你要过3A的电流,那你用的检流电阻就用150mv/3A,可以通过并康铜丝实现。
我刚刚特地看了一下DW01的手册,我给你截几个图,你注意看下以下几个地方:

这个是过流保护的检测手段说明

这个是过流保护与短路保护的典型值的取值:

都是CS端检测电压实现的,在过流和短路都是一个道理

检测电压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我说的,在你图上的OC  MOSFET与BAT-之间加检流电阻就可以了,CS端的走线走到检流电阻的OC MOSFET这侧可取电压,当达到保护电压,mosfet就会被关断。并不是你理解的和场管内阻扯上关系。
可以说几乎什么样的过流值都是可取的,调节也很方便。

如果你还不是很明白可以站内联系我,我给你原理图看看。这种东西我做过很多

单节锂电方案,类似于DW01的还有精工的S-8261,这个芯片我们以前做锂电保护板,nW套/year的卖,你可以参照一下

这里有个中文手册,你看下:http://wenku.baidu.com/view/bcf341e0524de518964b7d2e.html

网友E:
forgot说的不错...看你选用的电芯是多大容量的,电芯的最大放电电流有多大,再考虑设置过流值,一般过流保护值为1.5C5A,我们公司是做锂电池的,也有移动电源,像DW01和8205是比较低端的方案了,你可以用精工的IC效果会更好,三洋的mos阻值更低,一个就可以替代两个8205,不过也要看你电芯容量,一般大于3000mAh的话还是用两个好,因为一个MOS功率不够,容易发热。当然还有,CS端的过流检测值是一个范围,算过流保护值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范围。当然,并联一般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并联方式。

网友D:
胖展,我给你画了个图:

其实你说的并场管的形式也是可行的,因为你减小了回流的内阻,而你CS取的是最外端。过流阀值/回流内阻,得到的过流值是会变大的
但是这个只能针对低串数的锂电池组或者单节锂电,并且过流值很不好调整

你按图中的接法做就可以了

网友F:
mosfet不用考虑均流,它不像三极管。背靠背并联可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forgot。

网友G(2013-03-06):
DW01电流这么小为啥不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DW01电流这么小为啥不换个,

推荐一个型号?廉价又实惠的。

网友G(2013-09-06):
tp4056系列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tp4056系列怎么样

不是一样的东西 .........TP4056是充电的, DW01是电池保护的....

网友I(2014-12-06):
学习,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J(2016-05-28):
引用 网友D:
胖展,我给你画了个图:

您好,前辈,看到您的分析,非常给力,我在市场上买到一个锂电池的保护板,也是跟您分析的一样串了一个电阻,但是这个电阻两端又通过阻容的网络控制一个三极管,该三极管也同时控制OD的mosfet,请教前辈,其意义何在?

网友K(2017-12-12):
引用 网友D:
胖展,我给你画了个图:

你好请教下 DW01过流设置我增加了0.1欧姆的检测电阻 过流关不断 有点奇怪

网友L(2018-01-18):
引用 网友D:
胖展,我给你画了个图:

大神能否耐心的讲解一下,最好有哪点的电压除以那个电阻,都能标下。因为我还是理解成楼主的那种意思了,实在是自己理解能力差,望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