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求助

楼主(2012-12-22):
想做三种直流稳压电源(±11.5V/1A,±20V/2A,±27V/2A),供电电源用市电,用什么好的办法呢?
或者供电电源用±27V直流稳压电源。之前做了个方案,用,±27V供电,利用了7812、7912、7820、7920,但是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A:
220VAC可以用反激,
27VDC供电的话,可以考虑D2D方案,不要用线性稳压

网友B:
最好是用正激(总功率接近200W了)。

网友C:
小功率反激比较靠普,基本常用交流输入不控整流后,用反激。500W以内用这种方案都可以的。
线性电源效率太低,而且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