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我写了一个与上位机通讯的程序,发现如果通讯过程中丢失1个数据,就无法恢复。
请高手指教,该如何解决?
程序如下。
/* 串口2(485)接收中断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auto_psv)) _U2RXInterrupt(void)
{ IFS1bits.U2RXIF = 0 ;
while(U2STAbits.URXDA == 1)           /* 判断硬件缓冲区内是否有数据 */
{
  uart2_Buf[uart2_WriteBuf_count++] = U2RXREG ;      /* 将硬件缓冲区数据写入内存缓冲区 */
  if(uart2_WriteBuf_count==3)
  {
   if((uart2_Buf[0]==0x55)&&(uart2_Buf[1]==0xaa)&&(uart2_Buf[2]==0xcc))   //发送数据
   {
    uart2_num=65;
   }
   if((uart2_Buf[0]==0x55)&&(uart2_Buf[1]==0xaa)&&(uart2_Buf[2]==0xdd))   //回读数据
   {
    uart2_num=7;
   }
  }
  if(uart2_WriteBuf_count==uart2_num)
  {
   uart2_WriteBuf_count=0;
   uart2_num=0;
   receive_flag=1;
  }
}
}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说“没有超时退出的机制”??

网友B:
打包传输,增加超时,数据校验,

网友C:
485通讯应该考虑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