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写着“|CHF”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12-22):
近来看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芯片,封装是SOT-23-5 就是那种一边3个脚,一2个脚的,作用是混频,
5个脚中,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输入,一个输出。漏字是“|CHF” 不知道又没人用过这种芯片啊,能说一下具体型号么?或者什么公司的也可以。

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找的,自己加的字,芯片形状就是这个形状,在电路板上太小,不好拍照。

增加信息,F的上面和下面各有一条横线,原来我以为这个横线没有用呢。

网友A:
上张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张图啊

已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图

这个没用过

网友B:
左边的" | "是脚位标记,不作mark用,应查"CFH"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 | "是脚位标记,不作mark用,应查"CFH"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

非常感谢,不过这个芯片是DCDC的,好像不能完成混频功能呀。

楼主:
已修改图,F的上面和下面各有一条横线

网友B:
你先对一下脚位,接地,电源
不过这么确定是混频器就没戏了,少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对一下脚位,接地,电源
不过这么确定是混频器就没戏了,少累哈

嗯,已经增加描述,我去网站上找了,没发现有此类混频器。不知道该怎么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