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引起中断,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22):
se, pi, tc, TI, ni

// 中断代码
#pragma code ToIntFunc = 0x008
void ToIntFunc( void )
{
        _asm
        goto IntFunc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IntFunc
void IntFunc( void )
{
        if ( INTCONbits.GIE == 1 )
        {
                if ( INTCONbits.TMR0IE == 1 )
                {
                        if ( INTCONbits.TMR0IF == 1 )
                        {
                                INTCONbits.TMR0IF = 0;
                                sec++;
                                if ( sec > 60 )
                                {
                                       sec = 0;
                                       min++;
                               }
                               if ( min > 60 )
                               {
                                         hour++;
                                         min = 0;
                               }
                               if ( hour > 24 )
                               {
                                         hour = 0;
                               }
                        }
                }
                if ( PIE1bits.TMR2IE == 1 )
                {
                        if ( PIR1bits.TMR2IF == 1 )
                        {
                                PIR1bits.TMR2IF = 0;
                                sec++;
                                if ( sec > 60 )
                                {
                                      sec = 0;
                                       min++;
                                }
                                if ( min > 60 )
                               {
                                      hour++;
                                      min = 0;
                               }
                               if ( hour > 24 )
                              {
                                hour = 0;
                              }
                        }
                }
        }
}
// 测试代码
void InitTmr2( void )
{
    PIR1bits.TMR2IF = 0;
    PIE1bits.TMR2IE = 1;
    OpenTimer2( T2_POST_1_9&T2_PS_1_4&0b01111011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 _key;
    hour = min = sec = 0;
    init( ); // 初始化其他引脚
    init_lcd( ); // lcd初始化
    InitTmr2( ); // TMR2中断引脚初始化
    T2CONbits.TMR2ON = 1; // 开启计时器TMR2
    Delay1KTCYx( 10 );
    send_lcd( 0, 1 ); // lcd清屏
    Delay1KTCYx( 4 );
   WriteTimer0( 0 ); //
    _key = 0;
    while ( 1 )
    {
        key = scan_key( ); // 按键搜索,没有按键反应返回0,取值返回[0,6]
        //display(129,"00:00:00");
        ShowInfo( );/*
        if ( PIR1bits.TMR2IF )
        {
            PIR1bits.TMR2IF = 0;
            sec++;
            if ( sec > 60 )
            {
                sec = 0;
                min++;
            }
            if ( min > 60 )
            {
                hour++;
                min = 0;
            }
            if ( hour > 24 )
            {
                hour = 0;
            }
        }*/
        if ( key == _key )
            continue;
        if ( key == 2 )
        {
            hour = 0;
            min = 0;
            sec = 0;
        }
        else if ( key == 3 )
        {
            hour = 0;
        }
        else if ( key == 4 )
        {
            min = 0;
        }
        else if ( key == 5 )
        {
            sec = 0;
        }
        else if ( key == 6 )
        {
            T0CONbits.TMR0ON = ~T0CONbits.TMR0ON;
            //if ( T0CONbits.TMR0ON )
            //{
            //    WriteTimer0( 0 );
            //}
        }
        _key = key;
    }

}

// 代码很简单,时:分:秒,显示这个玩意

网友A:
见《程序调试黑宝书》,楼主要学会写程序,不要写上一大堆以后来叫唤“怎么不对”啊。

楼主:
第二次发帖,是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