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皮安表涉及哪些关键技术?

楼主(2012-12-22):
最近在准备制作一款能够测量PA级电流的仪表,在设计的过程中涉及哪些关键技术?

网友A:
高阻输入,有些平时注意不到的问题

网友B:
给电路供电的电源部分是怎么设计的?小信号很容易受到电源纹波的干扰吧?

网友C:
这可真不是那么容易,温度,湿度,电源,干扰各种因素都要考虑

网友D:
电路输入阻抗要足够高,我的意思是电路板漏电流要控制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输入阻抗要足够高,我的意思是电路板漏电流要控制好。

电路板倒是还好,实际还是要的是两个精密高阻还有Ib非常小的OPA~

网友D:
检测PA电流,电路板要特殊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测PA电流,电路板要特殊处理。

一般来说焊点使用特氟龙环即可,搭棚效果更佳~呵呵~一般来说还是选电阻和OPA更麻烦点~不用OPA的话也可以选精密的孪生对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焊点使用特氟龙环即可,搭棚效果更佳~呵呵~一般来说还是选电阻和OPA更麻烦点~不用OPA的话也可以 ...

请教“使用特氟龙环”详情。

网友D:
还有搭棚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使用特氟龙环”详情。

你等会,我拆一台我的爱德万给你看~

网友D:
我猜是使用胶水固化?

网友E:
大概是这样,我手机拍的,不清楚,下次用相机给你拍两张瞅瞅~

这根蓝色的线就是输入的线,并没有走在线路板上,而是用飞线完成的
地步有一坨东西,就是用特氟龙圆环包着的一坨焊锡~特氟龙俗称塑料王…这个你可以查查去

同样的还有

我这个表只能看到nA,如果只是想测pA的话还需要OPA和高阻来帮忙~
最近我收了很多1T的电阻还没发来,等过完年估计可以做做试验看看~

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