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分配PWM的两个通道。

楼主(2012-12-22):
硬件配置。//------------------------------------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
#define PWM1L        0X04        //P1.2
#define PWM1H        0X08        //P1.3
#define PWM2L        0X20        //P1.5
#define PWM2H        0X10        //P1.4
#define PWM3L        0X40        //P1.6
#define PWM3H        0X80        //P1.7
#define    led    0x02        //P0.1

char i,n,m,port1_value;

void    timer()
{
Timer8_1_Stop();
// LED_1_Invert();
i++;
  if(i==100){i=0;}
  if(i==99)
  {
    m=m+10;
    if(m==180){m=20;}
    n++;
    if(n==7){n=1;}
    PRT0DR=PRT0DR | led;//led    on
    PWMDB8_1_WritePulseWidth(m);
               }
  if(i!=99){PRT0DR=PRT0DR &(~led);}//led    off
Timer8_1_WritePeriod(200);
Timer8_1_Start();

}

//enable PWM function
void Enable_PWM(char pin_value)
{
    PRT1GS = PRT1GS | pin_value;
    PRT1DM0 = PRT1DM0 | pin_value;
}

//disable PWM function
void Disable_PWM(char pin_value)
{
    pin_value = ~pin_value;
    port1_value = port1_value & pin_value;
    PRT1DR = port1_value;
    PRT1GS = PRT1GS & pin_value;
    PRT1DM0 = PRT1DM0 & pin_value;
}

//Turn PWM always on
void PWM_ON(char pin_value)
{
    port1_value = port1_value | pin_value;
    PRT1DR = port1_value;
    PRT1GS = PRT1GS & (~pin_value);
    PRT1DM0 = PRT1DM0 | pin_value;
}

//Turn PWM always off
void PWM_OFF(char pin_value)
{
    port1_value = port1_value &(~pin_value);
    PRT1DR = port1_value;
    PRT1GS = PRT1GS &(~pin_value);
    PRT1DM0 = PRT1DM0 | pin_value;
}

void Disable_PWMs(char port1)
{
    port1 = ~port1;
    port1_value = port1_value & port1;
    PRT1DR = port1_value;
    PRT1GS = PRT1GS & port1;
    port1 = ~port1;
    PRT1DM0 = PRT1DM0 | port1;
}

void main()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i=0;
    n=0;
    m=100;
   // PRT0GS =PRT0GS & (~pwm1) & (~pwm2) & (~led);//p0
    //PRT0DM0 = PRT0DM0 | led | pwm1 | pwm2;
    //PRT1GS =PRT1GS & (~pwm3) & (~pwm4) & (~pwm5) & (~pwm6);//p1
    //PRT1DM0 = PRT1DM0 | pwm3 | pwm4 | pwm5 | pwm6;

    M8C_EnableGInt;
    Timer8_1_Start();
    Timer8_1_EnableInt();

    PWMDB8_1_Start();

    while(1)
    {

    // if(n==6){n=0;}

      switch(n)
    {
     case 1: //2
            Disable_PWMs(PWM1L|PWM2H|PWM2L|PWM3H);
             Enable_PWM(PWM1H);
             Enable_PWM(PWM3L);
             //sector = 0;
             break;
     case 6: //a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L|PWM3H);
             Enable_PWM(PWM2H);
             Enable_PWM(PWM3L);
             //sector = 1;
             break;
     case 5: //8
            Disable_PWMs(PWM1H|PWM2L|PWM3H|PWM3L);
             Enable_PWM(PWM2H);
             Enable_PWM(PWM1L);
             //sector = 2;
             break;
     case 4: //0x28
            Disable_PWMs(PWM1H|PWM2H|PWM2L|PWM3L);
             Enable_PWM(PWM3H);
             Enable_PWM(PWM1L);
             //sector = 3;
             break;
     case 3: //0x20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H|PWM3L);
             Enable_PWM(PWM3H);
             Enable_PWM(PWM2L);
             //sector = 4;
             break;
     case 2: //0x22
            Disable_PWMs(PWM1L|PWM2H|PWM3H|PWM3L);
             Enable_PWM(PWM1H);
             Enable_PWM(PWM2L);
             //sector = 5;
             break;
     default: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H|PWM2L|PWM3H|PWM3L);
             break;
     }

    }

}

这个程序是网上下载的动态分配pwm的2路到6个IO口。但是我始终没有跳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解答。

网友A:
帮你顶,哪位帮着看看?

网友B:
代码乱七八糟的,

楼主就说说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吧

楼主:
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写法有点不太规范。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自己解决,问题就是:实现pwm的两个通道的复用。

这样只要在不同的时候开关端口就可以了。就像我在那个帖子里问的PRTXGS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加好的方法,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define PWM1L        0X20        //P1.5
#define PWM1H        0X80        //P1.7
#define PWM2L        0X10        //P1.4
#define PWM2H        0X40        //P1.6
#define PWM3L        0X02        //P1.1
#define PWM3H        0X04        //P1.3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WMDB8_1_ISR   //定义PWMDB8_1_ISR为pwmdb8的中断服务子函数。
char  i,HALL_PHASE,port1_value,pin_value;
void LED_FLASH(void);
void main(void)
{
    HALL_PHASE=0;
    LED_1_Start();
    M8C_EnableGInt;
    PWMDB8_1_Start();
    PWMDB8_1_EnableInt();
    //LED_FLASH();

    while(1)
        {

            switch(HALL_PHASE)
            {
     case 1: //2
            Disable_PWMs(PWM1L|PWM2H|PWM2L|PWM3H);
             Enable_PWM(PWM1H);
             Enable_PWM(PWM3L);
             //sector = 0;
             break;
     case 6: //a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L|PWM3H);
             Enable_PWM(PWM2H);
             Enable_PWM(PWM3L);
             //sector = 1;
             break;
     case 5: //8
            Disable_PWMs(PWM1H|PWM2L|PWM3H|PWM3L);
             Enable_PWM(PWM2H);
             Enable_PWM(PWM1L);
             //sector = 2;
             break;
     case 4: //0x28
            Disable_PWMs(PWM1H|PWM2H|PWM2L|PWM3L);
             Enable_PWM(PWM3H);
             Enable_PWM(PWM1L);
             //sector = 3;
             break;
     case 3: //0x20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H|PWM3L);
             Enable_PWM(PWM3H);
             Enable_PWM(PWM2L);
             //sector = 4;
             break;
     case 2: //0x22
            Disable_PWMs(PWM1L|PWM2H|PWM3H|PWM3L);
             Enable_PWM(PWM1H);
             Enable_PWM(PWM2L);
             //sector = 5;
             break;
     default:
             Disable_PWMs(PWM1H|PWM1L|PWM2H|PWM2L|PWM3H|PWM3L);
             break;
            }

        }
}

//中断服务子函数
//code begin
void PWMDB8_1_ISR(void)
{
        i++;

}
//void LED_FLASH(void)
//{
    //if(i==100)
     //   {
     //           LED_1_Invert();
      //          i=0;
     //   }
////code end

//  开某个端口的PWM
//code begin
void Enable_PWM(char pin_value)
{
    PRT1GS = PRT1GS | pin_value;
    PRT1DM0 = PRT1DM0 | pin_value;
}
//code end

//批量关闭PWMS
//code begin
void Disable_PWMs(char port1)
{
    port1 = ~port1;
    port1_value = port1_value & port1;
    PRT1DR = port1_value;
    PRT1GS = PRT1GS & port1;
    port1 = ~port1;
    PRT1DM0 = PRT1DM0 | port1;
}
//code be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