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推荐一颗超低压差DC-DC 芯片

楼主(2012-12-22):
锂电池供电,主板电压要求3.3V 最大1A电流   核心IC最低电压不能低于3.25V ,否则有可能死机。可以高一些,实测3.45V都没有问题。原本采用AS1308这款降压IC,在测试过程发现电池电压(放电过程)低于3.6V时,DC-DC输出低于3.3V,主板电压有时会低于3.25V,这时候系统会死机或者重启。实际电池还有20%左右的电量。谁能帮忙推荐一颗压差更小的DC-DC.

网友A:
其实如果你要榨干电池 最好换升降压的IC
比如 TI TPS63001 或者ISL9110
DC DC 最小压降要找低于0.3V的 不多

楼主:
刚查询了一下,63001价格要7元左右,ISL9110很少,估计价格也不会比TI的低。成本伤不起啊!如果有台产的、替代的 便宜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A:
intersil的价格比TI的便宜,你找代理商问问吧

网友B:
在成本合适用性之间有时侯是令人优柔寡断的但只要有原则也就好取舍了!

网友C:
可以采用ADI公司的ADP1713系列中的3.3V,建议采用稳压IC,这样当输入很低时也可以工作,输出3.3V电压

网友D:
DC/DC
  DC/DC 【中文解释】就是指直流转直流电源。
DC/DC概念
  是指将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为可变的直流电压,也称为直流斩波器。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无轨电车、地铁列车、电动车的无级变速和控制,同时使上述控制获得加速平稳、快速响应的性能,并同时收到节约电能的效果。用直流斩波器代替变阻器可节约电能(20~30)%。直流斩波器不仅能起调压的作用(开关电源), 同时还能起到有效地抑制电网侧谐波电流噪声的作用。
降压的芯片有推荐哦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8%8a%af%e7%89%87/

网友E:
还是TI的TPS63001好用,就是轻载的时候效率不高,不过DC-DC的都这样,重载效率高

网友F:
升降压的可以找找上海贝岭等国内厂家,有名号的应该都可以用,正品率比国外品牌高太多,价格还低

网友G:
现在立琦的3A   的内建MOSFET的BUCK降压IC, 高边MOSFET的Rdson一般为120mOHM,  即使直通,也有0.12的压降,内建MOSFET的基本行不通,成本太高。找控制器配MOSFET吧

楼主:
暂时只能牺牲一些电池的容量,后续修改原理图。

网友H:
1A的DC-DC,压差做到0.3V是很困难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就得0.3V以上了,除非你用MOSFET做同步整流。
建议还是先升压再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