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22):
请教香主 , STM32 F103VC能不能同时控制三个以及三个以上伺服电机的的速度,开始和停止?

楼主:
我现在的思路是输出PWM,反馈计数到一定值得时候关闭输出的PWM,

网友A:
你的IO能分配的出来?

楼主:
这个芯片只做伺服电机的控制。

网友A:
它只 有2个高级定时器TIM1,TIM8

楼主:
可以用到四个通用定时器,

楼主:
这几天查了资料,用两个定时器,TIM1作主模式,输出比较模式,TIM2为从模式,PWM1模式,TIM1用计数的方式,当计数到5000(假设),TIM1输出信号,用来关闭TIM2的输出,用DMA可以来改变ARR的值来改变脉冲个数,

楼主:
需要两个定时器来控制电机,如要控制三个以上的电机,则好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