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大电流怎么布线?

楼主(2012-12-22):
请问电流在20A 大小时怎么布线?我查到的资料上说 当铜厚为:70um  ,升温30度  ,线宽:200mil时电流可以为20A
但是我有一个三个管脚的二极管封装为TO-220管脚间距比较窄很难布线。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吗,或者将铜厚变得更厚?

网友A:
压弯了焊腿上

网友B:
走铜排可以的

网友C:
亮铜呗,多上点焊锡。。相当于增加铜厚

网友D:
开窗加锡

网友E:
上下两层都走线,同时用很多过孔连起来,过孔搞大一些,焊接时,让锡钻进去形成小锡棒。同时开窗,镀锡。再加厚铜皮。

网友F:
以上均是好方法,楼主酌情采纳~大电流就不要想从小间距元件内穿来穿去了啊~这太纠结了~

楼主:
呵呵,太感谢大家了。另外还想问下 我计划线宽100mil,铜厚70um,开窗镀锡这个镀锡的厚度要多少,才能承载20A?      我用的是DXP2004,需要在哪一层画出来,能不能展示张图看看?

网友G:
我觉得应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走20A,只是你那个三极管就不会走那么大的电流吧,你看看datasheet,我也不是很懂,一起学习吧

楼主:
补充一个菜鸟问题:      走线宽度可以比焊盘的直径大吗。例如:焊盘直径60mil ,线宽100mil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