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26寸创维液晶电视背光电路的吗?

楼主(2012-12-22):
家里的液晶电视坏了,背光时有时无(正常几天,不正常几天),正常的时候一切都工作正常,出现问题的时候,开机时屏幕右部有亮光,一半屏幕亮了一下,然后就全暗了,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A:
电源坏了吧

网友B:
灯管----高压条---先用高压板点下灯管--判断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高压条---先用高压板点下灯管--判断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

应该时好时坏,所以判断是电路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电路,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D:
T叔太牛,这个也有

网友E:
时好时坏优先检查接插件的接触情况。

网友F:
T 叔很给力,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4%B4%CE%AC%D2%BA%BE%A7%B5%E7%CA%D3&classid=0&format=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