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和GND短路

楼主(2012-12-22):
stm32f103c8t6发烫怎么解决,电路都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可以的话,换个CPU

网友B:
应该是CPU坏掉了。不过在你换CPU前,先测下电路电源。你测下CPU电源是不是3.3v。如果比3.3V低应该就是CPU坏了,或者就是哪里电源地误短路了。然后把CPU吹点在测电源看看正常不

网友C:
检查IO端口连接是否正常?
建议还是再检查一下电路吧!这种事一般都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