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37在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2):
如图,双电源+-15V供电,静态中6脚有13V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图挂了,但是估计是饱和了。
输入请接地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但是估计是饱和了。
输入请接地再看

图已挂上,求解答,谢谢!

网友B:
本来就是个滞回比较器,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个滞回比较器,完全正常。

其实我是想设计成放大器的,如果如图接正像你好说的变成滞回比较器了......

网友B:
滞回比较器输出不是+13V就是-13V,要是0那就说明片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滞回比较器输出不是+13V就是-13V,要是0那就说明片子烧了。

不太懂,能否解释一下滞回比较器的原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能否解释一下滞回比较器的原理,谢谢

因为是正反馈

网友D:
猜测是op37的2、3脚标反了。

网友E:
同4楼,要么是+/-端画反了,要么是一个加了施密特的过0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是op37的2、3脚标反了。

意思是用反向比例放大?

网友F:
你输入端悬空了吧?滞回比较器,讲运放的书籍都会提到的

网友D:
2K/200=10,你们确定是滞回?大家都散了吧,楼主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啥用的,有点像考大家。

网友G:
电源段2个电阻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200=10,你们确定是滞回?大家都散了吧,楼主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啥用的,有点像考大家。 ...

就是想放大啊,这是我自己画的,绝不是考大家,我自己都搞不懂6脚为什么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段2个电阻是什么情况

低通滤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放大啊,这是我自己画的,绝不是考大家,我自己都搞不懂6脚为什么会有电压! ...

想放大,那就把2、3脚反过来吧,放大的话要负反馈。级间耦合电容那么小,多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正反馈

是不是这里想放大的话,该从2脚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放大,那就把2、3脚反过来吧,放大的话要负反馈。级间耦合电容那么小,多高频率? ...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应该反过来...   电容太小了吗?

网友C:
要放大就必须用负反馈。但不一定是要从反相输入端输入!还是去看看有关运放方面的资料吧。搞懂了在做不迟,所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放大就必须用负反馈。但不一定是要从反相输入端输入!还是去看看有关运放方面的资料吧。搞懂了在做不迟, ...

谢谢提醒,在复习模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4楼,要么是+/-端画反了,要么是一个加了施密特的过0比较器。

这位果然是高手,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应该反过来...   电容太小了吗?

为什么要op37,查查op37什么价格。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op37,查查op37什么价格。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手边只有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