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方案咨询

楼主(2012-12-22):
如图,两路电源热备份,请专家帮忙看看 是否合理?
另外帮忙推荐一款肖特基二极管。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怎么热备份阿  用二极管直接就用上了

楼主:
冗余方式热备份啊。一方面可以增加输出功率(怎么增加的?)另一方便当其中一个模块失效时,不会影响另外一个模块的工作。
真正的热备份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B:
这样做备份也无不可,
至于二极管,附件中你自己选吧,考虑到发热 压降,成本允许,你可以选电流大点的,15A 左右的

楼主:
我准备选择10A的,贴片封装。应该没啥问题把

网友B:
如果是连续的满功率的 10A 貌似小了点,

楼主:
为啥,满载电路才7A呢

楼主:
结贴算了

楼主:
积分增加吗

楼主:
3分到手,掉头猛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备份也无不可,
至于二极管,附件中你自己选吧,考虑到发热 压降,成本允许,你可以选电流大点的,15 ...

我听人说过

许多的电源在设计时稳定性方面是在满载或者接近满载比较的好

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冗余就可能存在稳定性的问题

当然只是听说  没这么做过。。。

楼主:
这样接,两个电源应该都做功,电流怎么分配的呢,平均分配的话,也就半载吧。真实的热备份电源要复杂点。

网友C:
我们有现成方案。。
zl_zhenlei@126.com

楼主:
需要money吗?还是免费共享啊

网友D:
电源并联?

网友E:
用2个MOS代替一个二极管

楼主:
为啥要2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