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ULN2803 四PWM细分时 电机一走一顿 求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2-12-22):
PWM控制频率25K,用2803采用单极性控制,便宜,损失了一些力矩。因为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电机很慢转动时,每当PWM 占空比 到0 或是100%的时候 电机就有小停顿感,运行不均匀,苦战了二天无果。(第一个问题 电流和步距非线性问题 也就是PWM在接近0%时 步距基本为0 接近100%时也是如此)
后面为了步距均匀,采用曲线拟合,线性插值法,但还是感觉有停顿感,稍有改善罢了

还有想到一个问题是,线圈中的能量不能及时泄放,还是泄放过快,造成了这个原因。
这个没有衰减模式控制, 最多只能关掉三极管, 让线圈中的电流快速度泄放。

为了要求电机运行平稳 均匀 有经验的拍一下砖。

//===========================================================
补上视频:

楼主:
没人这样使用吗?:L

网友A:
把电机说明白一点,把现象说细一点,别人才好把握好情况回答你。

网友B:
还是上图有感觉

网友C:
敢用2803并工作于25KHZ的估计不太多;
你的PWM占空比,经过2803后已经变味了;
用2803也不便宜吧;不过它简单,没有配置,直接上,可惜25KHZ时的效果严重不行;

网友C:
估计是个小小步进电机;汤团大小的,不然2803早就爆掉了;

网友D:
如果你不懂,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楼主:
那些都不是问题 你们怎么都不谈一下 细分下面 均速运动的事儿呢 ?

楼主:
四相步进电机 用ULN2803细分驱动 采用正弦波 速度但是不均 原因是因为电流和细分步距的非线性
2803不需要啥图吧 其实用任何专用芯片 也会有这个问题
要将其放大200倍 才能看见 我的方法就是通过激光 打在步进电机上面的轴镜 射在墙上

楼主:
玩过步进电机的 深入过的一定知道  在雕刻机上面 要是精度 均匀步距 我今天 才明白过来。
我要的是速度均匀 好像很难办到呀
下面简化一下  PWM当然不是这么简的充放电 还有占空比控制
i = i充*(1-e^-t/(L/R))
这个i电流又控制着步进电机的细分步距  v= s/t   要想速度均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楼主:
正弦波形没有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速度的问题 细分下面
如果速度快 速度还是均匀的 因为5% 每大步的误差

楼主:
步进电机 细分下 均速 没人弄过? 也就是2相步进电机1.8度 分成128细分 然后均速度在1.8度之间来回转动。
就会发现 步距和速度不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