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U盘,一切都搞定了,现在出现不能识别设备,或者即使识别了,读不出来容量?

楼主(2012-12-22):
大家好,首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自制了一个U盘。芯片ARM7系列的,现在一切都做好了,插到电脑上,提示不能识别设备,复位几次后,偶尔会识别,用闪灯实验测试过,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灯正常闪,但是,下载U盘程序,到上面就不怎么行了,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我自己到网上看了下,有的说是USB接口问题,有的说是主控芯片周围电源问题,还有的说是晶振问题。我都测过了,接口正常,电源正常,晶振正常。还有可能是那些原因呢,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所以没什么经验,烦请有经验的或者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今晚要通宵了,,在线等。。。。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先自顶一下。大家走过看过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下,感激涕零。。。
情况是这样,我还有一个好的板子,插上电脑后是正常的。所以可以断定是现在手上这个有问题的板子时硬件问题,但是 又找不到问题在哪,只因我是新手。。。求救啊,急救啊。。。

楼主:
经过多方检查,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问题是USB的枚举没有成功,可能是没有连接上拉电阻的问题和把高速与全速的主控引脚同时连接到电阻上了,根据原理图,主控芯片全速引脚接电阻后再与高速连到一起连接到USB信号引脚上。因为当设备插入到集线器时,接了上拉电阻的那条数据线的电压由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决定,大概3V左右,这对集线器的接收端来说,是一个高电平信号。集线器检测到这个状态后,它就报告给USB主控制器(或者是通过它上一层的集线器报告给USB主控制器),这样就检测到设备的插入了。USB高速设备显示被识别为全速设备,然后通过集线器和设备两者的确认,再切换到高速模式下。现在分析后发现的问题是这样的,大家有什么观点的尽管留言,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