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尺寸,耐高压的(广义)【三极管】,当开关

楼主(2012-12-22):
我需要一个耐压大于300V、SOT-23级别大小、贴片封装的三极管。

种类不限,MOSFET、BJT什么的都可以。

当然,导通电阻越小越好了。

其它参数暂时不限制。

开始吧!

网友A:
你自己去onsemi、vishay、irf这些三极管厂家的网站找选型指南就行了,别人谁给你查这么无聊的东西?

楼主:
因为是功率很小、电压很高、速度不快的电路,所以除了耐压和尺寸,别的参数暂时都不用太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去onsemi、vishay、irf这些三极管厂家的网站找选型指南就行了,别人谁给你查这么无聊的东西? ...

……正是因为没有查到,所以才来问啊。

我查过、筛选过的,没找到。

可能是因为我技巧或者经验还有问题吧。

网友B:
看看有合适的没

楼主:
搞定。问Googl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合适的没

这是那一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那一家?

广东科信

谢谢。

网友C:
http://www.cj-elec.com/productLi ... =159&SortPath=0,74,159,

上面这个链接是苏州长电;
我用的小功率器件经常上这里找,然后去淘宝查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