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奇怪的电阻失效, 磁珠和0欧电阻,哪个通过的电流会更大

楼主(2012-12-22):
如下图,R41 位置,位于变压器与开关管之间,之前用的是0R 电阻, 现在板上有少量的失效, 模块输入的电流为200mA, 看电阻的额定值/峰值有1.5A/3A,  因为此处是开关处,频率为300khz, 应该是瞬间电流,电阻在一定频率下,也会有阻抗,  使电阻失效, 考虑换此电阻为同样0805封装的磁珠,额定电流也为3A,阻抗为19R/100Mhz, 请问从失效上来说是否会比电阻要好些。

网友A:
LZ可以解释一下,这里放个电阻的作用吗?谢谢。
R41位置放到Q4的漏极上面(减小电流冲击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设计开始时,是当时emi超标,准备以后加磁珠用来抑制高频段, 只是现在用0欧电阻就少量失效,担心改为磁珠是否可以 ,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此处位置器件失效, 在不改pcb的情况下。

网友B:
1. 抑制高频段,磁珠可以吸收部分噪声,但是要注意查看是否有反射入其它连接处的噪声;
2. 既然有失效单板,可以改焊磁珠实测一下。

网友C:
我觉得此处磁珠比0R好
你可以看看失效的0R 是否焦糊呢,还是断开 还是电阻增大,自己分析下

楼主:
这个失效概率非常小,目前几千台里面,才几台失效的, 所以不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此处磁珠比0R好
你可以看看失效的0R 是否焦糊呢,还是断开 还是电阻增大,自己分析下 ...

0欧失效是断开,没有烧糊。
为什么磁珠比0欧好呢, 我在想电阻是否因为不是专门为电流设计的,而且在各个频段也有一定的阻抗。 而磁珠的频率/阻抗曲线比较明确,  我用LCR测试过,0805 0欧电阻和 19欧/100M 磁珠 阻抗在 2Mhz时差不多(可能测试仪器不太准)

网友D:
那是0ohm 的耐压问题?

网友E:
用锡短起来

网友F:
本来就是个保险电阻而已;
如果抑制高频,可以用磁珠吸收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