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连接JTAG的电路图

楼主(2012-12-22):
:(新手,不知道怎么连接,连接哪个端口,希望大家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芯片根本没有jtag接口,只能用SPI口下载。如果想调试,必须使用debugWIRE接口在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根本没有jtag接口,只能用SPI口下载。如果想调试,必须使用debugWIRE接口在线调试。 ...

哦哦哦,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