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幅度,前后沿可调的锯齿波

楼主(2012-12-23):
大家好,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锯齿波,频率:10:200Hz。幅度:-30-30V。如题,频率,幅度,前后沿均可以调节的那种,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我想用AD9850输出方波然后经过波形变换实现锯齿波,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求指导!

网友A:
用ICL8038可以生成锯齿波,扫频没问题,幅度再放大,不过1V到55V有点大,放大电路不太好搞,前后沿用ICL8038的占空比来调节,

网友B:
你要多高的频率?如果频率不高,用一个MCU就可以了

网友C:
模电书上有典型的锯齿波发生电路 用放大器搭一个就好了 频率可调 幅值可调 上升下降沿占空比可调~

都贴出图片了 给你吧 呵呵

网友C:
图片从下往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CL8038可以生成锯齿波,扫频没问题,幅度再放大,不过1V到55V有点大,放大电路不太好搞,前后沿用ICL803 ...

想做成数字式的  所以就不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高的频率?如果频率不高,用一个MCU就可以了

频率写着呢   只要1-200Hz可调就行  大一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从下往上看~

这个我也看过  我把用AD9850输出的方波进行积分,想办法改变AD9850内部高速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能得到占空比可调的方波,然后积分得到我想要锯齿波,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D:
假设你输出5V的方波,要得到占空比50% 30V的三角波,需要积分6s的时间,那三角波的周期就是24s,频率就是0.04Hz
所以AD9850的输出不能直接积分,先用一个比较器把电平提高再积分

网友B:
200HZ频率,那用MCU+DAC可以做到,数控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看过  我把用AD9850输出的方波进行积分,想办法改变AD9850内部高速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能得到占空比 ...

可行不可行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经典的模电书上介绍的方法没有必要怀疑的

网友E:
这个叫对称度( symmetry)。请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

http://i-board.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