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三极管CE间电流以使led灯达到最亮?

楼主(2012-12-23):
小弟新人,纯属爱好。想弄个人体感应开关,控制直流的,但是测试时发现三极管(用的9014)导通时的CE间电流太小,才80ma,但这个led灯要达到120多ma才是最亮,如何能提高CE间电流呢?
1.NPN三极管B极是感应开关的输出端,有人时输出3.0v左右,无人时输出为0.  空载时测试是3.0v,但是接上负载,有人时,B极的电压只是0.86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图:

2.下面那个图中接交流负载的,那个框框是光耦继电器吗?好像不太好买哦!
3.如果不用这个光耦,用双向可控硅是否能控制交流负载?

网友A:
如果三极管驱动足够,ce电流是负载决定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图,大框里面是什么东西,b级可能需要加个限流电阻。下图方框可以是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是可控硅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也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驱动足够,ce电流是负载决定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图,大框里面是什么东西,b级可能需要加个限流电 ...

谢谢解答。
大框里是人体感应器,其空载时输出最高3v,而且在加上三极管后它的输出电压降到0.86v,无法给三极管足够的驱动电流,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大框里是人体感应器,其空载时输出最高3v,而且在加上三极管后它的输出电压降到0.86v,无法给 ...

板上该端口有没有串电阻,没有的话要给基极上串一个电阻

基极上串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该端口有没有串电阻,没有的话要给基极上串一个电阻

板上没有串电阻,如串了电阻,Ib的电流不是更低了?
那Ice不也是更低?灯更暗了?(指直流负载)

网友C:
基极应该串上电阻的,不然三极管会发热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应该串上电阻的,不然三极管会发热烧坏的

那降下来的电流就更低了,如果想把CE间电流拉上来,是不是再在后面再加个三极管?好像这样做效率好低哦,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控制直流负载?

网友D:
改用电压驱动的 mos管

楼主:
这个确实 是,我当时也想到了,所以改用了一个2SK2865的MOS管来做开关,不过遇到如下两个问题:
1.寄生电容,由于没有加泄电荷电路,DS断开时有延时,不过这个问题不大。
2.第二个问题比较讨厌,且知识有限,不知道原因,大家来帮忙一下。
  即给G极上电压后(0.86v),DS间好像电阻比较大,导致灯不能达到应有的亮度,不知道是什么原理,MOS管不是达到电压就可以通了吗,难道电压不够时,只是部分通? DS间有比较大的阻值?还是什么原因? 一般G极要达到多少电压才够呢?

网友E:
如果是驱动不够,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构成达林顿管的结构,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F:
LZ连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不遵守。
三极管的基极要加限流电阻才可以,第二个图集电极也要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 是,我当时也想到了,所以改用了一个2SK2865的MOS管来做开关,不过遇到如下两个问题:
1.寄生电容 ...

楼主要注意看下手册了,要使mos完全导通VGS要大于一个电压值的。一般最少都要1.2V以上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注意看下手册了,要使mos完全导通VGS要大于一个电压值的。一般最少都要1.2V以上才可以。 ...

好的,谢谢,因为没有人教,自己看手册时,还没有具体弄明白哪个是哪个。

网友H(2013-08-22):
三极管为电流驱动型器件,请考虑一下BE极之间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