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聚合类型初始化语句

网友B:
可以结合c++ 类的初始化来理解。
结构体的默认访问属性为 public,即可以直接访问其中成员变量,所以可以采用这种初始化时直接指定成员的方式。
结构体的初始化有点类似数组的初始化,只不过数组中存的是同一类型的值罢了。
即在定义结构体时,分配结构体内存空间,然后根据声明结构体成员的顺序,然后把初始化式中的数据给放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