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2-12-23):
ARM, AI, ce, ic, ST
写了以下代码,目的是重载[]运算符, 编译运行没问题,但把11行的char&改成char时就会出问题,提示返回值不能做左值(23行操作).为什么呢

1 #include <iostream>
  2 using namespace std;
  4 class array{
  5  public:
  6    array()
  7   {
  8     m_array[0] = '\0';
  9   }
11    char& operator[] (int a)
12   {
13     return m_array[a];
14   }
16  private:
17    char m_array[30];
18 };
20 int main()
21 {
22   array ar;
23   ar[0] = 'a';
24   cout << ar[0] << endl;
25 //  cout << ar << endl;
26 }

网友A:
函数返回值如果不是指针或者引用不能作为左值被赋值

网友B:
数组中的元素可以涉及到对其赋值,所以必须是原来元素的一个引用
如果返回原来元素的拷贝,则赋值操作不能成功

网友C:
返回的临时变量是个右值,右值是不能被修改的,左值可以修改。非常引用是左值。

网友D:
LS的分析都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