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2-12-23):
public:
    B(){}
    B(int i){}
    B(const B&){}
};
int main(void)
{
    B b1=1;       //请问在这里编译器调用复制构造函数了么?

    return 0;
}

网友A:
明确什么是直接初始化和复制初始化

网友B:
只调用了构造函数B(int i);
如果不清楚调用的顺序,就在构造函数中写一个输出,然后运行一下就清楚调用顺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确什么是直接初始化和复制初始化

还有明确什么时候调用拷贝构造函数? 拷贝构造函数里的参数什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