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EDA,verilog HDL和VHDL两种语言如何选择?

楼主(2012-12-23):
想学EDA,老师上课时只教我们用VHDL语言编写,我看很多人用的都是verilog HDL,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新手入门学哪种比较好?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首先声明,俺不是高手,不过据我了解目前在国内用verilog的更多一些,因为verilog的语法有些像C语言,所以学起来更容易些,哈哈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多新人都问过  可以自学Verilog HDL  cadence的

网友C:
哪种都一样。看你自己的喜好

楼主:
谢谢回答,我知道怎么入手啦!

楼主:
怎么结贴?

网友D:
我了解的情况是:欧洲老一辈的VHDL居多,verilog的少,现在的情况是学校学SystemVerilog的多,verilog这个旧标准大学不提倡了,毕竟SystemVerilog的前身就是verilog,增加系统级描述后,SystemVerilog已经很有竞争力了。

SystemC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HDL,很有可能取代VHDL和SystemVerilog,成为系统级HD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了解的情况是:欧洲老一辈的VHDL居多,verilog的少,现在的情况是学校学SystemVerilog的多,verilog这个 ...

谢谢!

网友E:
选用verilog吧 这个用的人比较多了吧

网友F(2019-11-06):
公司用Verilog多一些,工程单位好像用VHDL还挺多的

网友G:
Vreilong HDL 和VHDL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语法上

网友G:
Vreilog HDL是类c语言,而VHDL是类ADA语言。

网友G:
verilog在工业界通用些,VHDL在大学较多。 个人觉得VHDL比较严谨

网友G:
个人感觉是新手入门的话用verilog学起来会很快,因为verilog更接近于C

网友G:
如果学过C语言的话,建议学习Verilog HDL。与VHDL相比,它与C语言有不少相像之处

网友G:
如果偏重底层设计的话,也是学习Verilog HDL更好一些。

网友G:
使用verilog语句写的更快更随意一些,而VHDL语法要求太严格了

网友G:
目前最主要的硬件描述语言是VHDL和Verilog HDL。

网友G:
Verilog 是民用起来的。更好上手更易操作。 VHDL 最早为军用。不如Verilog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