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5588AX

楼主(2012-12-23):
请问高手,在编程时出现这个情况:
Programming started for device: 'PSoC5 CY8C5588AX*-060'.
Device ID Check
Erasing...
Programming of Flash Starting...
Device 'PSoC5 CY8C5588AX*-060' was successfully programmed at 12/12/2012 11:35:37.
Protecting...
Verify Checksum...然后就不动了,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拿KIT-050试了几次都没问题

网友B:
你这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

楼主:
开发板只用USB programming就行么,需要9v的电源吗?

网友C:
开发板资料好好看看撒

楼主:
没有中文的开发板资料,讲的很不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资料共享

网友D:
再如果显示汉字那岂不是要做N个函数

网友E:
不需要供电,但假如你已经供电了,对板子也没损害。

网友E:
那个开发板的说明文档对于其使用写的还算完整,中文的好像没有。

楼主:
这个Verify Checksum是什么,为什么一直卡在那呢?

网友F:
Verify Checksum就是编程完成后的校验,正常应该很快就过去的

楼主:
好了,自动好了,可能有点不稳定吧。谢谢了。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G(2013-04-18):
搞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