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读 到单个地址上的数据

楼主(2012-12-23):
在AUTO IN情况下,应该能读到连续地址上的数据,为什么现在只能读  到单个地址上的数据?

网友A:
有点笼统,代码呢

楼主:
固件中有段代码如下:

// GPIF address pins update when GPIFADRH/L written
   SYNCDELAY;                    //
  GPIFADRH = 0x00;    // bits[7:1] always 0
   SYNCDELAY;                    //
  GPIFADRL = 0x00;    // point to PERIPHERAL address 0x0000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指向了外设的地址0000。
固件中将端点6配置为了AUTO IN模式,每次从外设中读512个BYTE的数据

网友B:
哦,你得问题是

楼主:
调试过程中发现,512个数据都是地址0000上的数据,数据线的电平也没变化,地址没有自动加1.  将地址改为0001之后,读到的512个数据都是0001上的 。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往寄存器里面写字节数啊。

网友D:
嗯,我记着有个计数器的寄存器,写完这个寄存器后,就开始触发了数据传输

网友C:
是的,而且是地址自动增长。

楼主:
哦,我看看,多谢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玩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