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联网creator的keil license不知道怎么获取

楼主(2012-12-23):
电脑不能联网,creator的keil license不知道怎么获取?谢谢了。

网友A:
单装一个有license的KEIL,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试试找另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安装creator,然后点升级keil

网友B:
但在弹出的网页里的CID栏改输入你现在电脑上的creator的CID

网友C:
话说你最好还是想办法在有网络的电脑上搞吧

楼主:
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找另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安装creator,然后点升级keil

好使,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