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型液晶亮度不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23):
我的TN型液晶是5V工作电压,我的单片机也是5V供电,通过HT1622(5V电压)驱动,我把HT1622的Vlcd与Vcc都接在一起了,但是还是很暗,是怎么回事?

TN型液晶是4位com的,HT1622是驱动8位com的,是不是HT1622用的不合适造成的?因为HT1622是固定偏置比的,是不是改成HT1621就可以了?

网友A:
可能性
1.屏有问题
2.芯片有问题
3.驱动周期有问题,就是你说的COM功能
4.偏压设置有问题

用5V电压直接加载屏上来排除1(不要长时间加哈,弄坏了不赔),用好的屏上上去排除2,核实手册能不能选择几个COM和示波器测未用COM波形排除3,测阶梯波各级电压排除4.

网友B:
液晶亮度不够是背光问题,查背光电源供给。把接口定义贴出来别人好给你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亮度不够是背光问题,查背光电源供给。把接口定义贴出来别人好给你分析。 ...

呃,楼主问的是TN屏,好像不是L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
1.屏有问题
2.芯片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TN型液晶的手册会说明推荐偏压比和驱动周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TN型液晶的手册会说明推荐偏压比和驱动周期吗?

我正在用的ARM倒是支持这个功能,但是看你这款芯片是否支持就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