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125KHZ的穿透性能

楼主(2012-12-23):
如题,原先一直是裸板测试。低频标签的接收距离尚可,对应某些天线大概距离是 2m多.

加上外壳模具后,性能下降明显。接收范围小了大概1m.

我的外壳是PC+PBT的材料。

材料会有影响吗?

还会有什么别的问题

关注点:加壳  裸板 测试效果非常不一样。 加壳后性能下降明显。各位请支个招.

网友A:
老兄作商品防盗器的??应该不会,因为没道理

网友A:
除非外壳料添加料过多或废料打的外壳,其实用ABS料不很好吗?

网友B:
最大的可能外壳含用重金属(导电杂质)

网友C:
纯塑胶外壳不应有影响,除非材料不合适,注意里面的金属物比如螺钉之类对系统分布参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塑胶外壳不应有影响,除非材料不合适,注意里面的金属物比如螺钉之类对系统分布参数的影响。 ...

嗯 是这样的 低级错误  里面有好几个板子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子被覆铜了.